雕刻机上用双Y轴伺服

楼主(2007-07-18):
雕刻机现有Y轴有用单伺服+丝杆,也有用双伺服+导轨,在使用双伺服+导轨的系统中有的上位机板卡有两路脉冲输出口可以使用,但也有板卡只有一路输出口的,这个时候使用双Y轴就会用到主从关系(Y1-主轴,Y2-从轴),在调试从动轴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报警(回生过载),请问大虾如何解决。

网友A:
我刚刚在雕刻机上使用过双伺服控制Y轴,也是遇到了回升过载报警,其实处理起来很简单,就是在伺服上加回升电阻,消除回升能量对伺服的冲击.

网友A:
只要知道了,回升电流是如何产生的就会知道,加回升电阻是可以消除报警的,回升电流是因为主动轴先启动进行加减速,而从动轴要滞后与主动轴,但是两者的出力方向却是相同的所以,只会报警回升过载而没有出现其他报警!

网友B:
出现“回升过载”的本质还是两轴微观不同步,相互较劲了。“回升电阻”可以治标,治本还需要从根本上保证同步性能。

网友C:
面对的双轴同步问题似乎不少。为消除累计误差,是不是可以用回零方式解决呢?

楼主:
TO:波恩
主从动的同步性很难调阿,从轴刚性一调高,就会不停地抖动(停不下来)。我还试过把这种主从动连接方式改成并联的连接方式,但是会出现两个轴Y1,Y2收到的脉冲不同步(一个多一个少,而且差很多),还有没有其他办法阿。

网友A:
    回升电阻是治标的方法,但是,要知道在工厂环境,是要出产品而非在试验室作试验可以慢慢的调整两个伺服的速度应答性,以保证两者微观同步.所以,方便易行的方法就是接回升电阻,可以很快达到需要的效果!
    如果非要调试消除报警,那么,只有提高从动轴的应答性和前馈,并且在不损失精度的前提下降低主动轴前馈.这样基本可以调试为两者同步!

网友B:
同意“李晓东”的产品思路!给楼主的进一步建议也很值得楼主一试。

to “敏行”:估计楼主的问题的并非出资同步轴间的累计误差,而是因为动态不一致。

网友D:
電難搞 為何不換其他思考方式 變更機構設計
何不考慮空氣軸承 配合同步

楼主(2007-09-19):
同步的问题总于解决了,从轴加了一个回生电阻就OK了。
多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
同步解决不好,达到“回升过载”报警的程度,这说明部分时间从动电机是阻尼,这样用双伺服还有意义吗?

网友B:
“从轴加了一个回生电阻就OK了”———可见只是完成了治标,但未必治本呀!

网友F:
"同步解决不好,达到“回升过载”报警的程度,这说明部分时间从动电机是阻尼,这样用双伺服还有意义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道理。

楼主:
事实上用一个轴的话肯定报警过载,现在这样处理了,就不报警了。

网友B:
“事实上用一个轴的话肯定报警过载”———估计是因为单边非对称驱动,机械结构较劲造成负载过大。如果跨度不是很大,可以考虑用中心布置的单轴驱动,据说这行的龙头企业目前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这台机器原来用的是步进马达,现在想提速,所以换伺服,但是伺服的工作要求比步进要高,所以就出现了这种问题.

网友B:
这是典型的“龙门”驱动,如果没有较好的同步能力,两边的伺服相互较劲过载是常有的事。

网友G(2007-10-30):
要是在驱动里直接做两个Y轴可行吗!
还有再简单制本的方法吗

网友H:
用一个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做两个电机的反馈可以不

网友B:
那你到底反馈的算是谁的位置呢?

网友I:
如果做两个丝杆驱动的Y轴可行吗,网上有买的四轴驱动器,其中一个轴的信号是如做成一样的,两个步进电机能达到同步吗??
不知楼内的同仁有何见解?

网友B:
看同步要求。负载不同,步进最大会差1/4个齿距。

网友I:
误差的那一部分是信号输出的问题还是电机性能不统一的问题啊?做大机器如用齿条的话会省好多成本成本,像楼主的那种是不是精度就不了高了吧啊,7误差是不是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