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整流装置

楼主(2007-07-18):
我们公司的整流装置用于电解铜工艺,主要包括整流变压器和整流柜,以及其控制系统,这里,请教各位:
整流变压器二侧端出来的是直流还是交流电?还是二者都有?以及有关整流柜的问题,哪位有相关的资料,请给我一份.TYWDL@SINA.COM.

网友A:
有经过变压器出来的电都是交流电,直流电是不能变压的。变压器出来的电经过整流,滤波后,才是直流电。

网友B:
整流变压器,一般是12相系统做的吧

网友C:
交流滤波整流后为平滑的直流电

网友D:
应该主要是交流,但含有直流分量。请注意,这里的直流分量不是输到电解槽的直流电,而是由于整流输出电流非正弦化而迭加于整流变压器的。这个直流电流将使整流变压器产生单边磁化,产生额外损耗。正规的整流变压器的设计生产工艺有别于普通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