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问题

楼主(2007-07-18):
建楼用的塔吊那么高是怎么防雷的呀

网友A:
塔吊一般根据所在地的雷暴日来确定塔吊多高要求避雷措施

一般塔吊可以不设置接闪器,金属结构、轨道及所有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金属线管、安全照明的变压器低压侧等均须可靠接地。接地电阻不大于4Ω。

参照: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 GB 5144-94

我个人认为这个规范还有方面没有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