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模块与 Hach PH计不兼容??

楼主(2007-07-18):
使用Hach的一台PH分析仪,单独接PH仪表时,电流输出与实际测量值能够相对应,接入AB 的AI模块后,就出现了电流不准的现象,电流与不接入时测量不同,造成测量不对。

网友A:
不知用的什么AI模块?供电方式和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