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7-18):
当伺服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时,其速度给定值可以由三种方式给定:1、使用模拟量给定;2、参数设置的内部给定;3、通讯给定。
请问1.模拟量给定是不是直接用运动控制自带的函数编写?
2.参数设置的内容给定是什么意思?
3.通讯给定是不是指用PLC控制
我现在有一问题,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下,我们用运动控制器控制伺服驱动器,从而让伺服电机转动,用VC++语言编写的代码,现在的问题是一打开程序,伺服电机就开始转动,并且不能转换为点动控制即手动控制.郁闷中........
哪位好心人指导指导我吧
QQ:21242957

网友A:
这是控制逻辑问题,何时使能伺服,何时进行模式切换,如何切换,先想清楚了。
至于问题:
1.基本是这个意思
2.有些伺服有内部多段速度功能,各段速度设定由伺服参数给定
3.通讯来自主机的通讯接口、板卡、或扩展模块,主机未必一定是PLC,也可以是带通讯(扩展)功能的运动控制器。

楼主:
谢谢~~
但是我现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打开运动控制卡,三个轴就开始运转,程序里面也没有设置速度啊,伺服驱动器里面也没有设置速度,哎

网友B:
如果你的意思是打开运动控制卡同时伺服使能,而你有没有给伺服任何命令信号,你有采用的是速度模式控制,还没有把伺服的编码器信号抓来作闭环控制,那么,你看到的现象就是零漂,但是如果你有把伺服的编码器信号抓来作闭环控制,那么,你就要看看是不是你的闭环控制没有接对信号方向,把负反馈接成了正反馈.如果我说的的两者都不是那么请把具体做法再详细一点描述一下!

网友C:
转速多少?如果电机转动很慢的话那很可能是零漂。一般控制卡有抑止零漂的参数,伺服驱动器有些也有这种抑止零漂的功能。
我是工控TIME的lightwhite,就在这边回复了。

网友C:
关于零漂,请参考这篇文章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39130

网友A:
“一打开运动控制卡,三个轴就开始运转”———正如前两位回答的,一是使能时机不合适,二很可能是零漂和速度偏置造成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我的问题就是存在零飘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