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如何与excel建立连接

楼主(2007-07-18):
    如何建立Step7与excel建立通讯连接,在excel中做统计,然后利用变量导入工具导入符号表,敬请各位教师赐教!!!!

网友A:
没有组态软件或者VB等自编的程序,恐怕不可以吧

网友B:
我还没有S7软件

网友C:
我没有见过Step7与excel建立连接,不过wincc可以与excel建立连接,将变量导入工具导入符号表。愿请教。

不会,学习!

网友:
利用OPC可以

网友D:
CTRL+V 就可以建立连接了!

网友E:
西門子編程手冊介紹了如何使用Execl建立變量后導入的方法,請參照執行,Execl需要保存為CVS文檔方能導入。

楼主:
   谢谢诸位的解答:我在Step7中将符号表以dif格式导出后,用excel打开,编辑大量变量后再用符号表中导入工具导入或直接在excel中以符号表的格式创建大量的符号,然后复制粘贴到Step7的符号表,以上两法创建的符号.我原来把用excel创建的符号表以dif保存后,用符号表导入工具没有导入成功,现在以CV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