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插头地线比其它线长

楼主(2007-07-18):
在矩形插头与插座中,为什么地线比其他线长?

网友A:
插的时候接地线先接通,断开的时候接地线后断开
安全要求

网友B:
 是的,以前看书的时候,有介绍说:那样做为了在接通电源之前,先接地保护,在断开电源以后,在断开ia接地保护!

网友C:
一楼所说的应是地线,不是零线,零线和火线的脚是一样长的

网友D:
又学了新东西

网友E:
插的时候零线先接通,断开的时候零线后断开

网友F:
 插的时候零线先接通,断开的时候零线后断开

应是地线,零线和地线不一样

网友A:
我说错了
应该 插的时候接地线先接通,断开的时候接地线后断开
习惯把零线和接地线混为一谈

网友G:
安全第一

网友H:
用过,还真没在意,现在想想真对,学习了

网友I:
当然为了我们的命着想了,生命毕竟只有一次吗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回答,我认为有点牵强。
我今天在和同事聊天时谈到这个话题,一为曾在灯具厂做过QC的同事告诉我,他说在拉线时如果把线从接线出拉开,最后断开的应该是接地线,这样安全。
这个答案我个人认为我还可以接受。

网友J:
楼上说法和一、二楼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K:
还真没有认真想过

网友A:
DZ20 4极断路器类似
断开断路器时零线比3根火线后打开
合闸时零线先接通,后才是火线接通;否则如果3根火线先接通,零线晚,可能会导致用户零线与3根火线的电压不一致,类似常见的零线断导致大面积电器烧毁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