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请教这样的单片机的型号可能是???

楼主(2007-07-18):
有一单片机线路,其单片机的封装是DIP-40,10脚为+5V电源,31脚为GND,36、37、38、39、40脚为模拟量输入,14、15脚为串口通信,16、17、20脚连接编码器A、B、Z,1~7、21脚为开关量的输入,22~27为开关量的输出,18、19脚 为模拟的输出,没有用晶振,30脚和32脚对地各接一个104的电容。
请教此单片机的型号可能是哪几种?

网友A:
用排除法,显然不是51系列单片机8031、8051及89c51/89s51等和管脚兼容的单片机
参考:http://www.51c51.com/TEST/xl600/xl10006.htm
51系列单片机8031、8051及89c51/89s51均采用40Pin封装的双列直接DIP结构。下图是它们的引脚配置

网友A:
参考:http://www.xcmcu.com.cn/news/news_detail.asp?id=172
PIC16C6X型号管脚图如下:
 显然不是,排除在外。

楼主:
谢谢 亦云人云, 芯片上的字都让厂家给刮了,看不到型号,现芯片可能损坏了,想换一个芯片,程序我们可以自己做,但不知要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直接代换,要是换成51系列的单片机的话,因引脚功能都不一样.那是很麻烦的,请帮我看看可能是什么型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