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求助施耐德变频器报“电机缺三相”

楼主(2007-07-18):
我这里有台施耐德变频器老是报‘电机缺三相’,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A:
说的详细点,什么型号的机器,带多大的电机?
或者上班时间打400-810-1315问一下

网友B:
不说清楚很难回答

楼主:
是施耐德ATV61的,在运行中老是报“电机缺三相故障”

网友C:
你是不是大马拉小车?

网友D:
你的变频器输出是经过接触器再到电机的是吧?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D:
是不是输出端加接触器了?如果是的话就请修改一个参数:故障菜单(FLT)里面;电机缺相(OPL);设置为:接触器(OAC)!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E:
"电机缺三相"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这么多的广告呀
?

楼主:
我现在弄清楚了,是操作工停机时是直接停机,没有减速

网友F:
是不是也加出口接触器了了?

楼主(2007-09-20):
没有加接触器

网友G:
没有制动单元吗??

网友H(2007-10-20):
显示phf.因该有故障说明的吧!

网友C(2007-11-23):
泊莱: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4 17:01:00
我现在弄清楚了,是操作工停机时是直接停机,没有减速
----------------------------
CONGCO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 12:24:00
是不是也加出口接触器了了?
泊莱: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20 13:08:00
没有加接触器
----------------------------
有些工人喜欢用给变频器发停车信号的同时断开电机(出线接触器)的方式停车,这个时候由于变频器还有斜坡输出,所以必然报电机缺三相。
你说没有加接触器,那么这个“直接停机”是什么意思很费解。

网友I:
电机没接或直接断开接触器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J(2007-12-25):
同意 自动化老菜鸟 的说法!
如果电动机还有其他保护!
可以将ATV61 1.8故障管理--电机缺相--NO

网友K(2008-03-25):
不要轻易把故障屏蔽掉,这样很危险。这可能是拖小电机的问题

网友L:
是不是能正常运行啊!把报警屏蔽看看是不是能正常运行!

网友M(2008-05-12):
变频器的接线方式有问题!直接断开接触器的现象.

网友N:
换台国产的吧

网友O(2012-11-20):
把故障屏蔽掉电机也不转,频率只有21HZ

网友P(2013-03-19):
有时候报的故障不准,先检查一下外部有没有问题,然后重新设置一下参数,并自整定一下。

网友Q:
还有可能 ,就是电机 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