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容器

楼主(2007-07-18):
各位大虾我有个问题请教:请问电力电容器怎么知道它的好坏?还有我这的功率因数才0.72,现在有十个20karv的电容了{并联}是500KVA的变压器。请问是什么由原因?/怎么解决!????谢了

网友A:
请问电力电容器怎么知道它的好坏?
1 不鼓 不漏油不严重发热
2 电流平衡,且不严重减少

网友B:
基本同意楼上的看法,另加一条: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

网友C:
第一看外形,第二看电流的大小!

网友D:
我们这就是用电流表去测一下..三相电流是否一样大..外形从没见过损坏的..有时还会短路,,烧保险.你那边的变成了0.72那不就是少了补助电容...我们这边那会也一样的,,罚了好多钱..现在加了七八个电容上去就行了,,

楼主:
外形很好啊!也没有漏油!保险也没烧

楼主:
有哪位知道20KVAR的电容器的报价啊?指月的?

楼主:
是0.4KV的

网友E:
    我有一组3300V电容器,三只Y形联结,平时三相电流基本平衡(88A),不久前突然继保动作跳脱(过流),跳脱时三相电流88/113/153A,事后查电缆正常,其串联电抗器正常,电容器容量和出厂时同,熔丝未断,对地绝缘正常,外形无异样,因无法断开放电电阻,故无法测电容极板间电阻.
    哪位老江湖遇过这情况,请指教如何处理更妥.

网友A:
可能瞬间有电容内部短路或接地
再通低压试试看看短路地方是不是还存在,轻微的短路

低压电容有短路自恢复,高压的不清楚

网友F:
变压器的容量不大,可能是你电容器组的接线或者是单台容量有点大,并联后的剃度大,会出现电容器组投不上或过补的情况.
最好说明一下变压器带的符合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F:
一般无功补偿的自愈式电容器也就20元/kVar左右

网友G:
好几年没做过电容柜了,以前用的时候记得是12块左右,好象是淄博一个厂的,现在不知道价格是多少了

网友H:
赞成“心力”的看法,学习了

网友I:
大家好!帮帮忙,看一下三相电容如何叛定他的好坏

网友J(2007-08-17):
一般很少坏吧,我只会看外形.

网友K(2008-05-14):
能告我怎看波。。。。。。。

网友L:
看外观:1鼓 2漏油3发热严重.还可以用电容表停电检查下。

网友M:
也可以伏安法的,C=I*10000000/314U

网友N(2008-09-09):
判断一个电力电容器的好坏,要看他的损耗、体积比特性、质量比特性、热平衡温度、局放水平。

网友O:
用电流表测测每个电容三相电流是否平衡,若电流小,或没电流,检查熔断器或断路器是否好坏

网友P:
用LCR表测一下容值,与标称值对比相差不要超过5%.;打压实验:极间电压不低于额定电压的2倍.即为合格电容器

网友P:
外观没有划伤,无漏油.接线柱无碰损.

网友Q(2011-02-18):
供电局的收费单显示力率高怎么回事

网友Q:
我知道10kvra为1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