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关于变频器的制动电阻

楼主(2007-07-18):
大家好,我想问下我用的是西门子440 变频器,安装制动电阻,不知道安装到哪个接线端子?谢谢

网友A:
我也想弄懂这个问题,楼主要是知道了,贴出来共享一下。还有安装制动电阻是装在哪个地方?

网友B:
FX和GX型大个的变频器没有内置制动单元,需要先接外部制动单元再接制动电阻,方法是:C/L+接制动单元+;D/L-接-,然后根据制动单元说明接相应的制动电阻
小型A-F的变频器内置制动单元,可直接接电阻,B+/DC+和B-各接电阻一端即可;需要监控过温时可用电阻上反馈开/闭点进PLC
制动电阻位置一般不能放在柜底和怕热的器件旁,可放在柜顶或柜后的墙上比较好,连线不要过长,不能超过15M;如果外置制动单元,则单元与变频器间的连线不超过3M
如要搞清楚电阻选型等更详细的说明,请好好研读6SE70制动单元说明书

网友C:
可以详细看看制动单元的详细资料.
制动电阻是安装到DC+(正母线)和制动点B 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