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流量计?

楼主(2007-07-18):
插入,吹动一风扇,根据转速换算成流量.

网友A:
有一种旋翼式蒸汽流量计,叶轮传动纯机戒式的和你说的很相象.不过不是插入式的而且口径做的也很小最高到DN100

网友A:
如果口径不大,温度不超过240度那就非常适合毕哥了.不过这种表我没用过质量方面不敢恭维.需要这种表我这有厂家的联系方式.
李帅 13513456038

网友B:
不是啊,人家也有用这个做成明渠流量计的哦,就是精度很差,但是价格很诱人哦

网友C:
这种流量计川仪有显示部分,机械指针的,但下面的传动部分没有!是根据转速换算流量的。个人认为是好东西,但比较麻烦

网友A:
价格很是便宜的

网友D:
轴流式涡轮流量计

网友E:
光看原理就知道这种东西很差劲。机械式、压损大、精度差。不知道电视上水文测量江水流速的那个是不是这种原理?

网友F:
用过的都知道  很便宜的设备 机械式的 有个指针

老毕 你还是在琢磨上次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