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64位加法運算?

楼主(2007-07-18):
请问:
       富士的PLC软件中有实现带进位的加法指令,西门子S7-300中如何实现带进位的加法操作,从而实现64位加法运算?
       谢谢回答!

网友A:
自行编制子程序~

网友B:
写个程序作一下就是了,没什么的

楼主:
難度在于如何使其標準話,從而象指令一樣調用,富士的ADC與ADCO指令配合使用,可以成為64位加法,128位……

网友C:
设被加数:64位数字串:DB1.DBB0~DB1.DBB7,可以表示为:
DB1.DBD0(32位)和DB1.DBD4(32位)
设加数:64位数字串:DB2.DBB0~DB2.DBB7,可以表示为:
DB2.DBD0(32位)和DB2.DBD4(32位)
先进行DB1.DBD0+DB2.DBD0计算,如溢出,给DB1.DBD4加1
再进行DB1.DBD4+DB2.DBD4计算,结果就是64位加法的数据

网友C:
一般没有64位数据的表示方法,最终只能分解开计算

网友D:
说得有道理。

网友E:
64加法?在什么场合下应用?

网友F(2007-09-22):
很明显姜还是老的辣哦!!

网友C:
编程有许多变通方法,不能死记硬背
有许多特殊指令是由基本指令组合而成的
因此对于基本指令要学会熟练应用,再记不起特殊指令时
使用基本指令实现也不失位一种好办法,还开阔了思路

当然对于许多特定的场合,必须使用特殊指令,这就得查手册了!

说的有点跑题,只是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胡聊了几句

楼主:
这类编程的难度在于,把东西编成通用的,我使用了一个,就是32位加法,使用了2个,就是64位加法,使用4个,就是128位加法,使用了8个,就是256位加法。
专用的指令相当的好编,通用的就非常有难度了。
就如富士PLC中的ADD加法指令,其可以实现任意数据,任意数量数据的加法。
虽然都是加法,富士的指令明显要比西门子的更加灵活一些,正如富士的技术来源于西门子,却要比西门子的更灵活。

网友F:
两大高手多聊点技术方面的话题吧!!!也好我等了解一下了!!

网友G:
一般没有64位数据的表示方法

网友G:
一般为32位的

网友F:
楼上的老兄有备可以防换与未来吧!!!

网友(2013-08-16):
大家看看这个,共同探讨一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11804_1.shtml

网友:
对6楼的老工控下述表达的疑问:

“设被加数:64位数字串:DB1.DBB0~DB1.DBB7,可以表示为:
DB1.DBD0(32位)和DB1.DBD4(32位)
设加数:64位数字串:DB2.DBB0~DB2.DBB7,可以表示为:
DB2.DBD0(32位)和DB2.DBD4(32位)
先进行DB1.DBD0+DB2.DBD0计算,如溢出,给DB1.DBD4加1
再进行DB1.DBD4+DB2.DBD4计算,结果就是64位加法的数据”

如果DB1.DBD0=0x7FFFFFFF,而DB2.DBD0=0x00000001,此时用s7-300中的加法时溢出位OV=1,而两者的和等于16进制0x80000000,此时是不是不应该有进位啊?

网友H(2016-10-08):
不错的探讨,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