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里使用过程值归档的组件,总是提示“没有到数据服务器的连接"!!

楼主(2007-07-18):
求助!!!

wincc已安装好了授权,也安装了归档组件,wincc管理器界面左边有”变量记录“那一条。

然后我在”变量记录”里做了一个2个值的过程值归档,单击了保存。

随后在组态画面使用了wincc online trend control 控件,在属性里添加两条曲线,选择了那两个值

然后在项目管理器里,在“计算机属性”的“启动”里,勾选了“变量记录运行系统”

随后保存项目,退出,重启wincc,激活项目,但曲线没有出现,只是提示“没有到数据服务器的连接”!!!!

各位兄弟有碰上这种情况的吗,各位大侠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谢谢了!!

网友A:
可能你的项目名或路径名有中文。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晕,做工程前头还专门这么提醒我别用中文,我图方便把文件都放在桌面上~~~

很可能是这个原因,下午上班再去试试。

网友C:
恭喜你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文件夹及文件名不要有中文名字,但是变量可以用中文名字,这样的问题很多人都遇到过。

网友D:
我看不一定是这个中文名子的原因,我做的项目都是中文名子,也没出现上面所说的问题

楼主:
我是楼主。本来我的项目是图方便放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ikkoku\桌面\winccproject
里的,出现了上述问题,其中文件目录里有中文。网友提醒后,我直接用项目复制器把项目复制到c:\winccproject 里,重新制作了变量归档和组态调用,没有出问题。

ps:以前用concept和pcaccess都曾经吃过中文目录名的亏,结果这次还是摔跟头,羞愧。

网友E(2007-10-16):
我做的项目也出现上面相同的问题,我项目名或路径名没有中文,哪位大侠请指教一二!

网友F(2009-12-27):
我按照上楼各位兄弟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出现不能连接问题。英文名称和目录,选择了“变量记录运行系统”和“变量记录”等。可是连接时还是出现。请问是怎么回事,我猜想会不会是缺少了什么文件不成么?请指教。

网友G(2012-01-07):
计算机的属性里,在启动一项勾选报表和报警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