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950 PMC SYSTEM ALARM

楼主(2007-07-18):
以下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愿与各位朋友分享.
950 PMC SYSTEM ALARM
  PC 050 I/O LINK   4344-4344
   我这里的设备不定期的会出现这样的报警,特把我的处理方法仅供大家参考:谢谢
  其实不是PMC  SYSTEM 出了问题,而是设备外部I/O 短路所出现的问题.
因为我这里的设备出现这种故障时是这样的一个现象,设备POWER OFF/ON 运转准备开启,设备进入系统(也就是运转准备完了)以后大约2秒种就会出现950 PMC SYSTEM ALARM
  PC 050 I/O LINK   4344-4344 所以我断定不是PMC SYSTEM 有问题.如果PMC SYSTEM 有问题设备运转准备是开不起来的,所以遇到问题要多思考、多动脑。

网友A(2010-09-03):
我今天就碰到了这个问题,换什么都不行,该如何修理?

网友B(2017-01-08):
我这有个同样的报警,运行准备没按就开始报警了求大师指点一下,谢谢!还有就是i/o外部短路可以详细指点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