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吊风扇的调速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07-07-18):
吊风扇的调速方式主要分有级调速(老式的5档位调速)和无级调速两种,请问他们的调速原理各是怎么样的?

网友A:
老式的5档位调速是电感调速,就是串入几组电感线圈进行调速.
无级调速是可控硅控制调速,和调光台灯一样.

网友B:
楼上的有道理。

网友C:
一楼言之有理

网友D:
现在都是用可控硅了,,电路很简单.一看就会了..也不用修..换个新的就是了,用快又经济

网友E:
问一下,电感调速和可控硅调速调的是电机的电压还是电流呀,还是别的,怎么让工频50HZ降下来呀

网友F:
还真不懂这个,

楼主:
同单色线一样,我也想了解它们调速的原理,调的是电压还是电流?好象可控硅调的是电位导通角吧?

网友G:
都是调的电压:电感调压道理是增加电感,产生感抗,起到降压调速目的;可控硅调的是导通角,使平均电压下降,起到降压调速目的。

网友H:
只是调压,没有变频。

网友I:
现在有很多吊扇出厂时配的是电容调速器啊!

网友J:
原来的调速是改变线圈的电压来改变转速,分档这是有级调速。
无级的市场上卖的那种多数是改变阻值,同样也是分压的作用

网友H:
吊扇无级调速可不是用改变阻值的方法,愈强说法是正解。同样道理,电容调速改变容抗,同为降压调速。

网友K:
这都不懂别来这丢脸,回去好好读书!

网友L:
我想应该是电压吧,呵呵

网友E:
是不是电扇里面将交流电整流滤波了,变成直流了

网友M:
同为降压调速

网友N:
调压调速!

楼主:
TO  毕业你老了
工控网本来就是大家来交流讨论的地方,说得这么难听干吗,难道你什么都懂?建议版主删掉此帖子。

网友O:
是啊 是啊!

网友H:
TO 单色线:
家用吊扇电机为单相异步交流感应式电机,内部不可能有整流滤波,直流电根本就不会使它转动。
现用的电感或电容分档调速、可控硅无级调速,全部是降压调速。
交流电机也不会采用电阻调速,一则有功率损失,二则发热严重。

网友P:
现用的电感或电容分档调速、可控硅无级调速,全部是降压调速。
-----------------------
没错。

网友Q:
也可以说是调电流调速,原理很好理解,无论电感或电容串入后产生阻抗,电压一定,阻抗增加,电流减小,自然电扇输出功率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