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很多变频器的主电容炸机?

楼主(2007-07-19):
   求助:很多变频器的主电容炸机?
   我这里有一批设备停机有几年后,现在准备开机,没通电之前,用发电机将设备一台一台
全部都空运转过了,为什么现在用电网的电开机,连续好多天,变频器炸机的很多?
   请大家给指点指点?现在电网电压390多伏.急急!lj4988mr@163.com,谢谢!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有的变频器要求长期不用的情况下,在重新投入使用前,要先上电几个小时后才能再使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记得03年前有某厂家的变频器全部给更换过一个件好象是电容,在进线那地方,说是原来设计的不大满足中国的电网,不知道你的几年前的设备是不是那样情况的

网友B:
电容需要老练
先通低电压,隔一段时间慢慢升高电压

网友C:
同上,变频器存放时间过长,再次使用需要进行老练处理

一般变频器手册都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A:
这个过程叫老练啊,又学习了,顶

网友D:
还有这种说法,学习了.

网友E:
电容放的时间长了,至少要低电压充电老化2小时以上。

网友F:
电容老化了
 失效

网友G:
旧变频器电解电容放置半年以上就必须通电老化,否则即使不爆炸也会报故障。

网友H:
是什么设备?空运转过是不是没带负载,电机空转.是不是没做好制动,设备没动过吧?怀疑是直流母线过压击穿

网友H:
包括设置什么的?没动过吧?

网友I:
常时间不用,使用前要空载老化电容几个小时。

网友J:
是需要 先通低电压,也有可能是变频受潮

网友K:
过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