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传动定位问题

楼主(2007-07-19):
我要做台设备,用油缸推动,能否加上计数装置如光栅实现准确定位?或用其他方式实现,定位精度能达到0.1mm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的推力,负载要求如何,行程呢?运行速度呢?说具体点啊。0.1mm倒是不难,但那也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啊。

楼主:
负载不大,用于直径40mm的塑料管焊接,行程在200mm内,具体没算好,速度至少在10mm/s,当让能越快越好了

网友A:
这个要求,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不过就这种精度要求,不用这么光栅那么浪费。好好计算一下负载,用齿轮齿条+伺服或者步进也可以啊。速度可能还能更快呢。

楼主:
能否加个QQ,论坛太慢了,115654146

网友B:
液压冲床的深度咋解决的呢,是靠硬限位吗?

网友C:
支持“lg_006”的观点,这种小负载应用真不必上液压系统,电控解决最经济省事。

网友D:
要想用液压,那就用伺服比例阀+编码器好了,有兴趣联糸我.

网友E:
用一只50通径的小型数字缸就可以了.速度.精度和行程都能满足要求
也不要传感器,控制器等,欢迎上液压论坛查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