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触摸屏疑难集锦系列

楼主(2007-07-19):
为了方便广大用户熟练使用weinview触摸屏,本版面推出一系列专题,将平时使用触摸屏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此发表出来,与大家分享讨论,希望对以后的工作会有帮助.

不会,学习!

网友:
那你倒是发表呀,不要玩开心

网友A:
问题一:
触摸屏上电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黑屏”现象,但是重新上电可以正常点亮,但是过一段时间又“黑屏”了,没有使用“屏保”功能。

网友B:
这么少呀,多说几个看看

楼主:
有版规的,不能连续发贴超过数量的.

楼主:
问题二:
将epj工程文件拷贝到另外一台电脑的时候,图库文件怎么全部都丢失了?

网友C:
你是有问题待解决呀!

网友D:
第二个问题:拷贝文件的时候要拷贝eob格式或者压缩的cmp格式的文件,如果拷贝epj格式的,图库肯定丢失了.

楼主:
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欢迎各位将你们平时遇到的问题在这里交流啊!

楼主:
问题3:为什么工程下载到触摸屏后,显示的全部是乱码?
问题4:weinview的触摸屏可以在触摸屏上修改安全等级密码吗?应该如何修改?

网友D:
问题一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可更换电源试试。

网友A:
问题3和问题4在论坛里好像有人问过了,问题3应该是选错语言了,应该选择东方语言;问题4:可以在屏里修改的,具体的修改寄存器地址可以查手册.

网友E:
我们是专业做WEINVIEW触摸屏的,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直接来电咨询021-32020258-105 陈清灯13761012595

网友F:
 问题一:
触摸屏上电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黑屏”现象,但是重新上电可以正常点亮,但是过一段时间又“黑屏”了,没有使用“屏保”功能。

你使用的编程软件要升级,用最新版本

网友F:
问题4:weinview的触摸屏可以在触摸屏上修改安全等级密码吗?应该如何修改?

一级密码:RW60074
二级密码:RW60076
看看威伦编程手册,虽然写得很烂。。。

网友G:
怎么不往下续了啊?受用非浅啊1

网友(2007-08-31):
我有几个问题请教:
一,触摸屏上的程序怎样拷贝到电脑里?
二,触摸屏上有一个横道,大概有1厘米多,把图像给遮盖了,而且有时有死机现象。不知道为什么?
三,触摸屏上按键时,反应速度慢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一,可以将触摸屏里的程序上传到电脑里,请参考手册中的上传说明
二,你是否使用了大容量的图片,影响了速度;
三,这个按键是否使用了外部大容量的图片;

网友:
谢谢,
一,能否给个EB500软件手册或是麻烦你给指点下?
二,三,可能是吧,我们这里有很多这样的屏为什么偏是这个?

我想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也可能是程序灌的不彻底多灌几次就好了,或者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