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运行时候,怎么用按钮加vb脚本退出workspace

楼主(2007-07-19):
请问下,我在ifix的画面里面加一个按钮退出workspace平台,不是从运行切换到编辑,而是直接退出workspace平台,这样的话按钮上用什么vb脚本实现阿?
希望知道的能解答下,谢谢。急阿,谢谢

网友A:
hehe  欢迎电话来巡13466510024

网友B:
呵呵,看前面文章,用FINDWINDOW来作。

楼主:
工控网这块都人气好差阿,我上了ifix群里面问了问题解决了,不需要多复杂,一条代码就实现了。

网友C:
是啊,我的问题没有一个人顶。郁闷。。。。

网友B:
呵呵,什么问题

网友D(2007-12-28):
能直接退出WINDOW系统吗?

网友E:
TO www.gkzl.com:
怎么不行呢?FindWindow函数找不到啊...

网友F:
参考一下ifix的例子程序。

网友E(2008-02-14):
TO www.gkzl.com:
您说的可能是V2.1的吧??
我的IFIX是4.0的,怎么写VB?

网友B:
IFIX的DEMO中有退出按钮,看其DEMO中的代码,注意要加入API函数的声明。
findwindow的定义及SendMessage定义

网友E:
TO deng_lp:
就是不指导怎么定义啊,请写一下代码好吗?谢谢

网友G:
在demo里面就有,印象中是在脚本编辑器的project_user里面,自己查找一下看看

网友B:
见VB6上的API工具 API Text Viewer

网友H:
Application.Quit 3
这个语句可以直接退出工作台

网友I(2011-08-29):
Dim a As Integer
a = MsgBox("是否退出监控系统?", 1 + 32 + 256, "提示")
If a = 1 Then
Dim lResult As Long
Dim iResult
Dim hw&, cnt&
hw& = FindWindow("iFix Startup", vbNullString)

If hw& = 0 Then
MsgBox ("无法关闭演示系统。请使用 Windows任务管理器将工作台关闭。")
End If
If hw& <> 0 Then cnt& = SendMessage(hw&, &H10, 0, 0&)
End If

网友J:
这些在演示画面里面就有的啊。。演示画面里面有很多经典的脚本。。可以去看看的

网友K:
把定义COPY下来就行了

网友L(2011-11-23):
哈哈,至于这么复杂吗?还要应用api函数? 只需一条指令: application.quit 即可! 来自:http://www.allhmi.com

网友M:
IFIX免费视频下载地址:www.ifixonline.com.cn

视频培训总共时长20多小时,看板本视频可以完整的做一个IFIX工程。

IFIX在线网站是您身边的iFIX专家。里面有IFIX原版试用软件,IFIX报表制作程序,IFIX驱动下载,IFIX免费视频培训,IFIX培训手册,IFIX学生手册,IFIX154手册,IFIX254手册,IFIX354手册等。

杭州集益科技有限公司是GE产品在中国区的最大分销商。我们专注做GE产品代理,只有专注才更专业。优惠的价格和完善的售后服务是我们的优势。

特价销售GE PLC,Versamax系列,9030系列,9070系列,PAC RX3I系列,PAC RX7I系列,PAC 8000系列,IFIX组态软件,Cimplicity组态软件等所有GE产品。

销售电话:0571-88227048

传真:0571-88227248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555号浙江中小企业大厦9楼

如需购买正版IFIX软件,请联系集益科技!!!

第一集内容:

1. GE Proficy系列软件介绍

2. IFIX软件系统支持

3. IFIX加密狗鉴别

4. IFIX软件分类及选型

5. IFIX软件安装注意事项

第二集内容:

1. IFIX结构

2. IFIX驱动的选择

3. IFIX数据流向结构

4. IFIX安装目录介绍

5. IFIX系统配置

第三集内容:

1. GE 软件架构图介绍

2. IFIX SIM驱动介绍

3. IFIX 6.x版驱动介绍

4. IFIX 7.x版驱动介绍

5. IFIX G90驱动配置

6. IFIX MBE 驱动配置

第四集内容:

1. IFIX 5.1新工作台介绍

2. IFIX 启动设置介绍

3. IFIX 数据库管理器介绍

4. IFIX 常用数据块介绍AI/AO/AR/AA、DI/DO/DR/DA、PG/CA

5. IFIX 如何实现语音报警

第五集内容:

1. IFIX实现语音报警

2. IFIX如何快速建数据块

3. IFIX 实时数据库如何从驱动读数据

第六集内容:

1. IFIX创建画面

2. IFIX 画面布局

3. IFIX全部动画介绍

第七集内容:

1. IFIX 可视动画介绍

2. IFIX 画面专家的使用

3. IFIX全局变量介绍

4. IFIX 调度的使用

第八集内容:

1. IFIX历史库设置

2. IFIX报警一览介绍

3. IFIX如何实现安全

4. IFIX 标签组的使用

第九集内容:

1. IFIX报警ODBC配置

2. IFIX历史报警数据查询

3. VX控件介绍

第十集内容:

1. IFIX历史趋势的实现方法

2. IFIX历史曲线实例

第十一集内容:

1. IFIX使用SQL SERVER保存报警历史,并查询

2. IFIX报表,日报月报制作方法之一

第十二集内容:

1. IFIX报表制作,日报月报制作方法之二

第十三集内容:

1. IFIX写实时数据到SQL SERVER方法之一,使用SQT\SQD数据块

第十四集内容:

1. IFIX写实时数据到SQL SERVER方法之二,并附带免费写入工具

第十五集内容:

1. IFIX实现OPC DCOM,读取远程OPC服务器数据

第十六集内容:

1. IFIX历史曲线的打印

第十七集内容:

1. IFIX冗余配置

网友N(2016-03-02):
引用 网友I:
Dim a As Integer a = MsgBo...

100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