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LC读取屏里的时钟?

楼主(2007-07-19):
有些PLC不带时钟,如何实现读取屏里的时钟?

网友A:
在屏里写个脚本,定时发给PLC

网友B:
没必要吧,PLC自带时钟的,何苦去读人机的时钟呢?要用时钟直接读PLC的就行了啊

网友C:
维纶的有数据传送功能,可以将时间传送到PLC的寄存器里。

网友D:
有些PLC没有时钟,例FX2NC

网友E:
RW60000-RW60005分别对应秒,分,时,日,月,年

网友F:
FX2NC没有时钟??

网友G(2008-12-10):
FX2NC有时钟,可以用TRD指令将年月日时分秒读出来的。

网友H:
在软件里面,元件--数据传输--RW60000-5传到一个你PLC的变量就可以了

QQ:470331240    手机 13761012595

网友I:
FX2NC本身是不带时钟的;

可以加个时钟卡;

网友J:
触摸屏的时钟肯定是有地址的了

有了地址就可以转换后读出来

所以要知道具体什么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