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在大型的控制系统中,dcs和PLC是否可以互相取代?

楼主(2007-07-19):
在一个大型的系统中,既有大量的设备需要逻辑控制,又有复杂的生产过程控制,在选用控制系统时,是选用PLC+DCS,还是只用PLC,比如西门子的PCS7,AB的CONTROLLOGIX,或是只用DCS,DCS系统能完成大型设备的逻辑控制吗?

楼主:
如果选择PLC+DCS,在中控室就成了两套系统,操作时会不方便。

网友A:
小弟不才也想知道饿

楼主:
如果选择西门子或AB的PLC,对于复杂过程控制能完成吗?

网友B:
西门子的pcs7都可以完成
横河和霍尼韦尔的dcs也都可以完成
pcs7便宜,可靠性一般
横河和霍尼韦尔的贵,带冗余,可靠性较好
如果停下来后,很快就可以开起来的设备,西门子的就行了
有的设备停下来,要好几天甚至上星期才能开正常,就只好用DCS了

网友C:
貌似西门子pcs7也可以冗余。

网友D:
PCS7是可以冗余的,但是考虑整体情况还是用纯正的DCS+PLC好。以DCS为主,在大量逻辑控制的地方用PLC,之后PLC做为DCS的一个子系统。在逻辑控制少的地方可以直接应用DCS。

网友E:
DCS系统,包括PLC的

网友F:
在高端二者有相熔合的趋势.

网友G:
逻辑控制DCS可以完成,但是如果你要是用于联锁控制建议还是采用ESD+D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