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ACnet协议可以自己编码?

楼主(2007-07-19):
我公司准备用计算机监控软件接入52台空调机组,连接方式:
1)空调机组==>BACnet网关==>监控计算机。

这样监控计算机面对的是BACnet,BACnet是基于以太网吗?我如何用计算机接入?自己编写协议?

网友A:
BACnet协议分几种,有一种是BACnet/IP是基于以太网的。

如果要自己监控,肯定是要自己根据协议编码的。

网友B:
你可以用BACnet软件来监控,比如我们提供的BACnet Envision软件,可以实现你说的监控。

也可以购买BACnet协议栈,自己做二次开发。

网友B(2008-09-26):
你的空调机组是内置BACnet控制器的吗?不然你还得在外面用BACnet控制器。

徐先生
BACnet厂家ID中国第一家
bacman@21cn.com
http://www.junzhi.net
0755- 8299 8148 /8137 0398
BACnet开发包、BACnet工作站 (Envision for BACtalk)、BACnet转OPC (BACnet OPC)、OPC转BACnet (OPC BACnet)、Modbus网关、OPC网关、Honeywell Alerton 艾顿 代理商(库存)、BACstac、VLX、BTI、VLC-1600、VLC-853、VLC-1188、VLC-550、VLC-660、Env-BT、VLC-16160

网友C:
用我们的通讯协议转换器可以实现的,联系我哦  刘莉QQ57788166  MSN taylor.lau@kingsway.com.cn

网友D(2011-07-27):
如果你编程比较好,可以自己编程实现,一般都是买的,我们公司的BACnet网关,可以实现各种协议转换,网址:www.genru.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