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的接法

楼主(2007-07-19):
我单位昨天环了一台5.5KW的管道式水泵,临时换上去一台新的3KW的管道泵。那新的3KW的泵我看了一下是星形接法的,大家都知道,星形接法的电机会出现出力不足,我于是换成三角形接法的。谁知刚通上电,空气开关就跳闸。于是我赶紧又换成原来的接法----星形接法。通上电以后,电机可正常运转。我想问大家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原来5.5KW的电机或别的4KW的水泵都是三角形接法的,都可正常运行,但为何此次不行。望大家提供其原因。谢谢。

网友A:
看看电机铭牌,电机会出现出力不足应该是选型问题?

网友B:
3KW以下本来就是星接,你接成△接法长时间不烧才怪
你应该看看铭牌标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3KW及以下的电动机(三相的)都是星型接法的,你把它改成角接的当然不可以了!星型接法的电动机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是220V而角接法的电动机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是380V的,星改角你要考虑以下,怎么可以随便改呢?还好没有烧毁你很幸运!!

网友C: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多多指教!

网友D:
Y接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是220V
三角接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是380V
电机设计时就定好了的,三角形接法的电机你接成星形,因每相绕组的电压只有一半,所以转速和出力都不够.
如果星形接法的电机你接成三角形,因绕组承受的电压 增加了一倍,所以不跳空开就会烧电机

网友E:
胆子够大的

网友F:
这也能接啊

网友G:
你们信不信,我公司有几台90W三相电机,也是三角形的,我把它改成二相,用于220V二线加一电容.一线不加,开机正常,请问大家这样有没有事.会烧毁吗?

网友H:
这样也行呀,你真厉害

网友I:
同意9楼的观点,这个我也接过,还是几百瓦的呢,只要负荷不重,是没有事的

网友I:
没有什么稀奇的啊

网友I:
再者想请问楼主有没有电工常识啊,小马拉大车它会有多少力出啊,以后不要再弄这样的笑话了

网友B:
雷飞龙: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9 20:53:00
你们信不信,我公司有几台90W三相电机,也是三角形的,我把它改成二相,用于220V二线加一电容.一线不加,开机正常,请问大家这样有没有事.会烧毁吗?
请问,9KW的需要多大电容?你能否先试试

网友J:
90W三相电机改成单相电容启动电机,可以使用但出力不够,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K:
9KW的需要多大电容
9KW不能用BA

网友L:
下面引用由雷飞龙在 2007-7-19 20:53:00 发表的内容:
你们信不信,我公司有几台90W三相电机,也是三角形的,我把它改成二相,用于220V二线加一电容.一线不加,开机…
--------------------------------------------------------------------------------------------
90KW的电机不便宜 没试验过。

网友L:
不好意思 ,看错了 呵呵
90W和90KW
差太多
刚才还纳闷
那么大的电机接220上
重新看了一次原来如北

网友M:
看来还要好好学习电器知识的人还不少?

网友N:
3KW以下本来就是星接

网友O:
  “大家都知道,星形接法的电机会出现出力不足,我于是换成三角形接法的。”

1、大家都不知道!!!
2、大家都知道,电机名牌上告诉你什么接法,你只能用什么接法;

网友P:
我接电机时也是以电机铭牌上标的接法去接的.

网友Q:
Y-三角\绕组串联或并联

网友R:
大家都知道,电机名牌上告诉你什么接法,你只能用什么接法;

师傅说的对!

网友P:
星-角接法的主要差别难道只是在绕组电压上?

网友S:
把星-角接法概念没搞懂,电压不变时,只有角改星才可运行

网友T:
90KW6极风机电机,运行电流100A,角改星欲节能,转了一下电流300A,吓一跳。我觉得应该是√3,1.732的关系,咋一下300呢!

网友U(2009-03-15):
星型:设电源线电压为U,线电流为I。三角形:线电压为Us,线电流为Is。此处U=Us。设两种接法的相阻抗为Z,则星型接法I=U/(1.732*Z),三角形接法Is=U/Z,因此星型接法视在功率为P=U*I,而三角型接法视在功率为Ps=1.732*Us*Is=1.732*U*U/Z=1.732*U*1.732*I=3*U*I=3P,由此可见,当星型接法改为三角形后,其视在功率增加了三倍,因线电压未变化,因此线电流增大了三倍;当电机导线、绝缘按照三角形方式设计时,在实际运行中,若负载较轻时,可将其接线方式改为星型,这样功率可以降低原来的三分之一,达到节电的效果。

网友V:
楼主挺厉害,铭牌写着星接,你却非接成角接。楼主有个性,一个字服!!!

网友W:
一般7.5kw以下的电机不允许接成角形

网友X:
这原则性的东西,不是说你想随风就可以随风的。

如果你硬要随风,那就飘烟啦。别飘逸了。

网友Y:
haha  楼上的搞笑

网友Z:
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可以采用星启动,但也有时间要求,星形接法的电动机就不能采用三角形运转了。我说的前提当然是线电压一定的情况下,比如线电压是380V

网友AA(2009-05-21):
我刚来,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AB(2009-09-16):
引用 网友A:
关于看看电机铭牌,电机会出现出力不足应该是选型问题?

记得听我们谢工说4KW以下的电机如果220V供电电机接成角型,380V供电的接成星型。4KW以上的接成角型。《4kw以上大概全是380V供电》不知道这种说法合理吗?《一般情况》

网友AC:
楼主还要学习啊,慢慢来,多看看工控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