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3844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07-07-19):
请问3844工作电压到底是多少?资料上说10-34V
我用3844做了个开关电源。在15V电源供应时不起振,证明了资料上说的16v起振是真的。可是在我加Vcc24V时(为了保护我还外接了个560的电阻),芯片发热很大。是怎么回事?正常么?

网友A:
在变频器电源一般采用3844芯片的居多,好多人对3844芯片不了解。其实3842与3844外型,起动电压,使用线路都一样。不同的:3842占空比最大能达90%多,这样起动时或负载短路时,变压器就可能会达到饱和,优其是反激式,占空比不允许超过50%的,它主要通过功率管发射极下面的电阻控制得好,(包栝3842的3脚的电阻电容)。3844占空比最大不超过50%就避免了3842的缺点,但频率低一半。4脚电容应当小一半,或电阻小一些。跟输出功率无关。它们都是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控制器。3843与3845与它们对应,不同的是起动电压,3842,3844是16V,3843,3845是10V。3843与3845可以用在12V输入的电源上。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3256

楼主:
请问3844芯片在工作是发热大正常么?我感觉有点烫手啊

网友A:
烫手不正常,平常没有明显感觉3844发热
如果外围电路没有问题
换个3844试试
24V电源,外面就不要串联560欧姆电阻
是不是引起自激振荡

楼主:
谢谢指导
那么是哪里自激,怎么消除自激呢?还望不吝赐教
现在还有问题是变压器有噪音,不知怎么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