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探讨"接近开关的灵敏度"

楼主(2007-07-19):
接近开关凭着其本身无触点,安装方便,功能可靠等优点,在现今的位置检测领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在我们的实际使用当中也遇到了一个比较让人头疼的问题。
我们的设备工作条件比较恶劣,环境的灰尘、湿度都比较大,接近开关在此工作环境中的平均使用仅在半年左右,而且经常出现误信号的现场,也就是不该发出检测信号的位置将信号传递给PLC,这样导致的后果往往是不可承受的。
现在国内、国外的产品用了不少,可还是不能完美的解决误信号的问题,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能否用霍尔传感器,对环境要求不严

网友B:
不知道你使用的接近开关的IP等级是多少的。无论什么品牌和类型的接近开关要工作在恶劣的环境中只有选择IP67以上的接近开关。不妨一试。还可以考虑干簧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