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节能

楼主(2007-07-19):
大家好,俺有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忙,我们现在应用着一个双速电动机,低速启动,高速运转,没有变频控制;现在我们想把他改成用变频器控制的电路;主要考虑的是节能;现在我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帮忙,电机不需要调速,只需要低速启动.有没有必要改用变频器控制呢,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的.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必要!

网友B:
有钱就改,没钱别改

网友C:
如果不需要调速那就不要改了,成本太高。

网友D:
是啊 有可能还耗能

网友E:
只为启动可以用软起动器

网友F:
一天起动几次?

楼主:
大家说的有道理呀.我也是这么想的,本来电机本身就是一个双速电机了,有高低速,应该是没有必要再用变频器了.至于钱的问题好解决,大虾们可不可以帮我想想如果用1各小时来计算的话,用和不用变频器的能耗比是多少,最好是带着计算公式的,谢谢了

网友G:
变频在50Hz时不但不能节能,而且电耗要比普通电机多10%!
其中约5%是变频损耗,另5%是因变频谐波对电机的损耗。

网友:
该电机是带动什么设备的?有没有降速运行的可能?
我厂有一台风机,原来用风门来控制风压,改用变频后,风门全开,电机降速,可以节能.

网友H:
      没什么必要的.变频器就是调速,你不用他调速.要他 干吗呢.搞个软启动就好了.

网友I(2008-09-11):
引用 网友H:
没什么必要的.变频器就是调速,你不用他调速.要他 干吗呢.搞个软启动就好了.

网友J:
不清楚你是什么负载,不过我们这有过一回事,启动速度过大经常把链条崩断,用软启就行了,如果还有可能的话,使用星三角启动方式,这样可以减小启动时的速度,随后高速运行。这样能把问题解决掉,改起来也十分的简单

网友K:
接前面的几位,我也认为只是启动时又要求,软启就行.或这用星三角

网友L:
还是和设备的性能结合起来考虑,单纯只为启动用变频不合算,何况还要考虑变频的维修费用

网友M:
赞同楼上的看法

网友N:
双速电机故障不好判断,改成变频器控制成本会多点,故障率会降低很多

网友O:
变频就是改变频率,如果电机在低频低转速运行的情况下也能满足你的生产,那就达到节能效果了,应用变频器,好处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