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国内减速机做得比较好的都有哪些家?

楼主(2007-07-19):
请问前辈们:国内做减速机比较好的有哪几家?

楼主:
是工控没有减速机方面的公司吗?

网友A:
做的是什么减速机啊:齿轮减速机,行星减速机,蜗轮蜗杆,谐波等等太多了,你说的范圈太大

楼主:
齿轮减速机

网友A:
齿轮的减速机太多了,代表的有泰兴的,长城的等等,当然还有台湾省的..........太多了

网友A:
国内的齿轮减速机太多了,在网上搜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B:
天减、常减
SEW也在天津生产某些型号的减速机

网友C:
宁波东力

楼主:
有做接近这种减速机的吗:

楼主:
谢谢各位,哪家的体积最小?

网友D:
010-81850536 13521150159 张瑶
湖北行星传动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为您服务!
伺服、步进电机用低侧隙行星齿轮减速机;
产品特点:
体积小:外径:Ф40—Ф420mm
低侧隙可低于 3 弧分
模块化的法兰和输入联轴器设计适用于任何厂商和各种形式的电机.
强大的研发与生产制造能力,可以为不同客户及不同用途而设计。

楼主:
湖北行星传动没有这种减速机啊?

网友D:
湖北行星传动没有这一种,这是普通的齿轮减速机,如果要求尺寸小一般就是行星减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