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變頻器

楼主(2007-07-19):
我有一台7.5kw的台達變頻器VFB系列的,縣出現了OH報警,請問各位老大我該如何解決,謝謝

网友A:
内部温度高:检查风口、散热片、。。。。

网友B:
1.检查环境温度是否过高。
2.检查散热片是否有异物,风扇有无转动。
3.检查交流电机驱动器通风空间是否足够。

网友C:
主板坏了 不接电阻还能用

网友D:
可能是风扇坏了,台达的风扇是三芯的。

网友E:
可能是这几天温度升高的关系?
我也有几台!!

网友F:
风扇坏了!!!!!

网友G:
先检查风扇再查下面三条:
1.检查环境温度是否过高。
2.检查散热片是否有异物,风扇有无转动。
3.检查交流电机驱动器通风空间是否足够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网友I:
检查一下CPU板和驱动板之间连接线插头是否松动.接触不好

网友J:
风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