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扇问题

楼主(2007-07-19):
    问一下,电感调速和可控硅调速调的是电机的电压还是电流呀,还是别的,怎么让工频50HZ降下来呀

网友A:
电感调速是增加或减少交流阻抗,限制电压大小,可控硅调速是改变正弦电压的导通角,从而改变加在电机上的平均电压。
当然加在电机上的电压改变,电流也会改变。

楼主:
那单相调速电机都是这样调速的吗,电压和电流下降电机就改变转速了吗,这和单相交流电50HZ 有关系吗

网友A:
和50HZ没有关系,这两种方式并没有改变频率。

网友B:
没有改变频率

网友C:
好象现在的吊扇出厂时都是配的电容调速器啊?

网友D:
那是调速器,不是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