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rt系统能安装STEP7和WINCC吗?

楼主(2007-07-19):
vistart系统能安装STEP7和WINCC吗?

网友A:
目前西門子推出的軟件針對Win2000以及XP系統,非此系統西門子不保證軟件能正常安裝及使用,西門子也不會就非西門子推薦的操作系統安裝軟件提供技術支持。從目前用戶使用情況來看,Step7系統是肯定不能安裝的,即使是Wincc6.2版本也不能運行于Vista系統。

网友B:
不要那么超前,现在工控平台的主流还是win2000sp4和winxpsp2

网友C:
STEP7 5.4的版本试过没有问题,WINCC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可取。

网友E:
STEP7应该可以:WINCC 对系统要球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