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开关电源?

楼主(2007-07-19):
各位大侠: 如果选择开关电源,应考虑哪几方面参数?最好是具体厂家,都有哪些优点!

网友A(2007-10-10):
每个厂家买一个用一段时间,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用大厂的
或者用PLC配套的
我们用台达SS系列配套的24V/1A还不错,体积也比较小。可以直接用到35mm导轨安装

网友C:
开关电源,MW的不错

网友:
欧姆龙的不错啊

网友D:
24V还是12V开关电源还是其它DC,菲尼克斯不错!不过我觉得如果是24V/12V的话,最可靠的是直流充电器+免维护蓄电池,当然直流充电器需具备电池管理功能。(我的思路,没有用过,现在是开关电源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