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T31-SCF报警

楼主(2007-07-19):
断电开机不能复位

网友A:
先检测模块,再检查驱动电路

楼主:
一接电机报scf

楼主:
俩台AVT-31一个毛病

网友B:
检查模块,驱动电路

网友C(2008-08-16):
我有一台atv58 运行半小时报警scf 电流显示正常 !~   应检查什么啊?

网友C:
我有一台atv58 5.5kw  带1.5kw的电机运行半小时报警scf 电流显示正常 !~   应检查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