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模拟量控制

楼主(2007-07-19):
我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 .刚刚到公司.今天我们老总叫我做一个项目,郁闷了.所以只有求大家帮帮我
给一个系统安装一个压力变送器.要求是:他们的压力是0-15KG 我们需要稳定到5KG.这样的程序怎么做啊?在WINCC上怎么反应呢?跪求啊

网友A:
这样的要求肯定要有一控制压力的调节阀,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控制这个阀门的开度,来控制压力。
运用FB41做PID控制,至于具体参数要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调节。

楼主:
谢谢啊.我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
兄弟 我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看一看FB41这个块的介绍,看看怎样应用。太多的这个上面也说不明白!

网友B:
你要什么都不会的话,这里是说不清楚的。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要和plc的模拟输入模块一致等等问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