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电缆的绝缘接地阻值

楼主(2007-07-19):
电缆用摇表测量后阻值是多少才算正常啊,标准值是多少

网友A:
10KV电缆线要10兆欧以上才行。

楼主:
你少是低压380的

楼主:
你好,是低压380的电缆,正常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B:
电缆绝缘电阻与长度有关,我手边的电缆绝缘电阻(20度时)指标:
3KV及以下电力电缆 1000V摇表 50 MΩ•km
6-10KV电力电缆 2500V摇表 200 MΩ•km
交联聚乙烯电缆 100 MΩ•km
电缆绝缘指标值除以电缆实际长度,是电缆应有的绝缘值。电缆越长,绝缘电阻越低。
许多书本将电缆绝缘电阻指标单位说成“每千米兆欧”,写成“MΩ/km”,按照这种说法,电缆越长,绝缘电阻越高,这显然不对。

网友B:
或许是工控网系统不能显示“点号”,上述“•”均应为表示相乘的“点号”

网友C:
如果用1000mn的摇表摇用于380v的电缆的话,最小0.25mn.0.25mn以上就可以用了.10KV的话我想10MN就行了吧!

网友D:
(电压/1000)M 欧
差不多就可以开机了 经验
当然指现场 ,不是新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