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GP37W2编程请教

楼主(2007-07-19):
画面做好后保存的时候准备结果警告说,什么什么没有定义。PLC是台达SA系列的
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做,那位能详细讲解下,谢谢了。

网友:
现在是警告没了,但是传输过去后人机界面显示“接受数据错误”。

网友:
我想问GP与PLC通讯时,PLC要不要编程?

网友:
大家谁有GP系列的程序,可否共享一下?
谢谢。

网友A:
不需要编程

网友B:
GP与PLC通讯时,PLC不需要编程,GP中只要调用PLC中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C:
2个问题:
1.“什么什么没有定义”--------  你的地址有错误,不符合规范;
2. 接收数据错误---------------  有可能是你的通讯电缆有问题,有可能是你的通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
前面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现在大家谁有GP系列的程序,可否共享一下?我正在学编程。
谢谢。

网友D(2008-12-13):
需要设置的;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