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壳断路器受潮有什么危害?会爆炸吗?

楼主(2007-07-19):
最近做了一批动力柜,进线主开关选用的是3VL断路器,柜子放在地下室(未送电),因为是新建建筑,地下室潮气很大,除湿装置还没安装到位,柜子在地下室放了大概20天左右,我们到现场一看,柜子里元器件表面都是水,很多地方还挂着水珠,包括3VL断路器,请问各位,3VL断路器内部有没有可能受潮有水?如果受潮有什么危害?会爆炸吗?

网友A:
肯定会
用红外线灯驱潮试试

楼主:
看来要操作这个开关,得先买个人生保险才行啊

网友A:
不用买保险
我看现在的防暴特警穿的衣服就行,就是眼睛保护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特警服还能绝缘吗?还是多买几份保险再操作吧,命是自己的

网友C:
mai买保险吧,多买几份

网友D(2007-11-05):
肯定会短路,送电之前先把柜内的潮气烘干

网友E:
爆炸是要有条件的,不要一提到问题就联想到爆炸.写给自己

网友F:
肯定会短路,整个柜子要报废

网友G:
短路是肯定的,不过3VL断路器是否会爆炸则要看短路电流的大小了。

网友G:
为安全起见,建议还是采用红外线烘干装置处理后再将设备投入正常使用,安全第一呀。

网友H:
爆炸不太可能,我们的空开上面一直挂着水珠呢!

网友I:
如果没经过处理,谁敢给它送电运行,我真是佩服他了。

网友J:
爆炸好像与环境有关吧,周围又没有粉尘和易燃易爆气体。

网友K:
只要绝缘够就不怕.
先用卤灯烤,绝缘上来后再通小电流.

网友L:
建议通电前先将柜子干燥处理后测一下绝缘电阻

网友M:
断路器爆炸没有听说过,闸刀开关我经受过.有可能引发短路,使总闸跳了.引发不必要麻烦.也可能引起人触电.最好还是先弄干了再工作这样才安全一些.

网友N:
不要吓唬人家,先烘干后送电,不要紧的,记住一定要烘干.

网友O(2007-12-07):
先将柜子干燥处理后测一下绝缘电阻再用.。

网友P:
先用电吹风吹干再用万用表试试各相间的绝缘及对地绝缘,如果没有异常就可以上电试,

网友Q:
楼上各位都是正解

网友:
这是非常危险的,电器设备的绝缘强度是保证设备和人身安全的基础。

网友R:
会短路,可能会爆炸.可以电吹风吹吹.在用摇表测测

网友S(2008-01-06):
下面引用由怪石在 2007-7-20 9:03:00 发表的内容:
看来要操作这个开关,得先买个人生保险才行啊
--------------------------------------------------------------------------------------------
顶
这种闸谁敢合呀!

网友S:
实在不行你就当买了个教训,重新装个柜子,旧件不要了,经济要受些损失.但也总比命没了强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