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怎么做模拟量的累积

楼主(2007-07-19):
现在工业上原料的进出量(例如:蒸汽,水)都需要做累积,就是在监控画面显示累积量。如果时刻都要显示这个累积值,以便随时可以查看进量的多少,请问应该怎么做?
假如用S7-300,WINCC6.0。

网友A:
时间OR加法

楼主:
由于本人是初学,请详细一些好吗?谢谢!!最好举一个程序例子。

网友B: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C:
在时间中断程序里面坐一个累加的计算就可以了
S7-300是用OB35来做的

楼主:
如果有多个累积,是不是都在OB35做,然后在OB1调用OB35?请具体点好吗?OB35中断时间多长啊?100MS?

网友D:
是的,多个也可以做,OB35的时间默认是100MS,如果不适合,可以在硬件组态中修改。

楼主:
TO 天下第七:
那就要乘以0.1,然后加到前面累积的数据了?还是要把OB35改为1S?

楼主:
看到别人给我的提示,我这样想:在OB35做,测量值乘以0.1(0B35中断时间),然后加上前面累积的值。请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E:
做个计数功能吗?

楼主:
假如测量转化为流量值放在了MD100,我这样做:
在OB35编制程序
L MD100
L 0.1
*R L MD200 +R
T MD200 //把累积放在MD200中
这样可以吗?请指点

网友F:
用一个中间变量就可以三

楼主:
TO 孤冰一雪:
可以详细一点吗?最好来个程序。谢谢
TO 各位大虾:
我那样做可以吗?

楼主:
对你们来说简单,可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就....
希望能给个程序出来。谢谢

网友G:
OB35或者OB100中做的中间变量只是作为一个触发点在OB1中调用,完成瞬时量的累计。在中断块OB35或者OB100中写处理程序,个人认为不合理,但说不上为什么!

网友H:
在OB35中可以做,若扫描时间为为0.1秒,将实测值除以36000,然后进行累加就行

楼主:
TO 天天秦:
谢谢!!
请问OB35是不是也自动循环(就像OB1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