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使用AD75模块的来交流下

楼主(2007-07-19):
大家好!我刚接触AD75模块,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一台正常的机,我买了新的A1SD75P2-S3换上去,做原点回归老是跑到极限去,换回原来的模块又是正常的!是不是有哪个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A:
就按照原来的参数进行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B(2008-09-24):
你原来那个模块是用软件设定参数的,没有在程序里面写,你现在换上去的模块没有移载出原来的参数,如果参数设置全在程序里面实现,就不会这样的。QQ:117684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