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交流电动机替代直流电动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7-19):
    我公司一车间有一台设备,控制系统由西门子TP27-10人机界面、S7-300PLC、590直流调速器组成,主机功率75KW。主机调速时,工人可较直观的从人机界面(触摸屏)输入需要的参数,以控制主机的转速。界面也可以直观的显示主机转速和电流。
    近段时间,因为直流电动机固有的缺陷和直流电动机的工作环境问题,车间打算用变频器控制交流电动机来替代原来的590控制直流电动机。改造完毕后试机,可以由操作界面控制电动机的转速,但界面上显示的电流和转速跟实际电流和转速存在很大误差(其中参数调节所用到的模拟量均为0~10V电压,而且用万用表量电压变化显示正常),请大家讨论原因所在,也请斑竹指教!
    另外,采用90KW交流电动机替代原来75KW直流电动机,对启动转矩有何影响,90KW交流电动机做功较75KW直流电动机做功有何区别?!

网友A:
界面上显示的电流和转速跟实际电流和转速存在很大误差(其中参数调节所用到的模拟量均为0~10V电压,而且用万用表量电压变化显示正常),
交流电机是异步电机,与同步转速肯定不一样
电流显示是检测哪里的?变频器测量电流与实际互感器测量值也有一定差异
如果差异很大,说明你的程序或变频器设置参数也有问题

采用90KW交流电动机替代原来75KW直流电动机,对启动转矩有何影响,90KW交流电动机做功较75KW直流电动机做功有何区别?!
异步电机低速没有直流电机转矩大,你用90KW异步电机是对的,做工还是90KW可以输出较大功率

楼主:
心力你好,首先谢谢你的答复!
转速和电流读数,均是人机界面显示。PLC取变频器的两路模拟输出,参数设置均为0~10V模拟电压,经PLC模——数——模转换到人机界面显示电流和转速读数(设备厂家未提供PLC程序,具体不详)。这里我指的电流差异是改造完毕后,人机界面的读数跟钳形表和变频器检测值之间值即实际值的差异(钳形表跟变频器检测值基本相符)。
如此说来,是不是交流电动机替代直流电动机后,程序也要做相应的改动,以正确换算才显示实际值?!PLC接受到的不都是0~10V模拟电压吗?
要正确显示异步电机的转速,跟直流电机比较,我应该改动什么?

网友A:
模拟量输出设置有问题
你应该设置如变频器输出50Hz,模拟量输出是10V(具体和你的触摸屏/PLC有关)
电流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调整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的曲线,使触摸屏与变频器显示参数一样

楼主:
“也就是说调整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的曲线,使触摸屏与变频器显示参数一样”
 变频器模拟量的输出曲线是一定的啊,是不是调整触摸屏/PLC相关参数使之数值曲线与变频器模拟量的输出曲线一致?

网友B(2009-06-11):
机器人时代:
       你好!你车间的那台设备用交流替代直流后,现在设备运行怎样?最起码应该能满足工艺要求吧!在塑料机械行业,交流替代直流已很普遍的了,可以具体说明你车间是哪种设备,现应用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