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显示

楼主(2007-07-19):
学习ING,在用S7-200的过程中想做当一个事件被触发时,开始计时,并且在TD200上显示累积的时、分、秒,没有头绪不知用哪个控件?求助!

网友A:
时分秒都是整数,就用整数显示的那个控件

网友:
是的,我得首先知道累积的时间怎么来获取, READ-RTC?只是读实时时间,还是BGN-ITIME?或者是什么别的控件?

网友B:
不一定非要现成指令,可以自行编写一个子程序实现。

思路:触发时间的同时触发一个m位,m位后接sm0.5(1hz脉冲),每个脉冲的上升沿inc一个byte,该byte即为秒。然后计算成3个byte数据,时,分,秒,在td200里读取。

程序编的精简的话,7个network肯定搞定,楼主自己动手试试吧

网友B:
或者m置位接sm0.5后,累接2个60、60的计数器,这样总共3行程序搞定。

网友C:
同意楼上,不用读时钟
读取时钟信息再计算,不如直接计时更好处理些

网友D:
这个问题这两天我会单独发一个帖子,并作出详细的程序解释,如有需要,请关注。

网友:
多谢各位提醒,SM0.5!已经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