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通讯

楼主(2007-07-19):
如果用MPI,可以用2台以上的微机监视和控制吗?另外,如果有2个PLC站,用MPI通讯,直接用RS485连线?需要编制程序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如果有两个PLC站,用MPI通讯可以用RS485接线,但不需要编程。

网友B:
只要硬件配就行了

楼主:
还请教,如果只有一台监视和控制,另一台只监视,是不是只监视的一台只装WINCC就可以,如果想让它可以控制,只需再安装S7就可以呢。请指点,谢谢

网友C:
哥们儿,你这问题也太弱智了吧,两台机子全装上,想吃大饼吃大饼想吃大葱吃大葱。

楼主:
呵呵 说我弱智我没办法,我只是想知道。因为刚接触PLC,所以想弄清楚一些,糊涂一时,但我不想糊涂一世。

网友D:
没做过的不懂很正常的.

楼主:
是不是2个PLC之间需要读取数据时才编程呢?

网友E:
西門子2個PLC鏈接要看您使用何種通訊方式,如果組態全局數據包方式,不需要編程,詳細情況可以參照西門子工業網絡通訊指南上冊所述。
在MPI中可以使用2臺微機進行監控的,但是前提是符合MPI對于網絡中站不能超過31個的規定。
控制和Step7軟件沒有關系,您使用Step7軟件編程并下載到PLC中去,控制就是由PLC根據您編制的程序進行運作,此時由于Wincc鏈接過程變量,實質上監視與控制的活都是由Wincc干了。

楼主:
PLC间通讯编程我也看过资料了,但什么时候需要双方编程,什么时候只单方就可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