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中模拟量怎么做?

楼主(2007-07-19):
想请问:如果是AI量,就在画面中选一个智能对象——输入输出区,然后选择输出;如果是手动控制阀门(0--100开度),就在画面中选一个智能对象——输入输出区,然后选择输入。这样行吗?

网友A:
可以,但是前提需要鏈接過程變量,給控制閥門的過程變量賦值就可以了。

网友B:
TO: yuanle
你好:请问一下,比方说我想在画面上显示某个变量值,那就是输出了,可我见有的画面例程上将此对象连接了C动作,有的没有,但都能正常显示,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谢谢了!

楼主:
我感觉,象AI、AO、DI、DO这样的点,以及切换画面,不用动作照样可以实现啊,那这些动作究竟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难道有些必须要用动作?请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C:
你主要用作什么地方,如只是显示,那就再输入输出域连上你所建的变量就行了,如果动作,那就看哪方面的了,

楼主:
不论何种动作,它们主要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我对WINCC还很陌生,所以想请教一下。例如:我要显示一个电机的启停状态,启为绿。停为红,怎么做呢?不用动作可以吗?

网友D:
要有开度就应该有PID的指令!只有这样,才能准确!

楼主:
给一个AO模块的通道(假如PQW256)送100,那么这个通道输出是20mA吗?(通道组态为4-20mA)。

网友E(2007-11-25):
模拟量输入输出请参考FC105,FC106
WINCC里变量类型设置浮点数32位就OK了

网友F:
你想做什么吧??? 说出来 再把邮箱留下 有空就帮你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