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加热控制讨论(主回路/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

楼主(2007-07-19):
本人对电加热的控制一直没有系统的整理过,也是因为没有过硬的理论指导!
我先抛砖以便引玉吧!
假设需要控制的系统为360kW,单只功率5kW,控制温度200±5,仪表控制.
1.电加热器的电压等级,220V和380V选择上有什么理由?
2.具体接法和原因!比如同样220V,可单相,可三相星形;380就只能三角接法?
3.不同的接法,主回路电流如何计算?
4.控制回路采用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模块的优缺点!
大家都说说吧!可以全回答,也可以回答其中部分,把你的理论和实践都讲讲!做一次总结
以便我和初学者参考!多谢

网友A:
1.加热器三相接法的分为角接和星接,角接相电压等于线电压也就是380V,而星接相电压等于线电压除以根号3也就是220v,星星接法的相电压低,元件的表面负荷低,寿命长。
2.星接中间有个中性点呀,相当于零线了所以是220V,而角接没有所以是380
3.一个是功率/220一个是功率/380 电流计算方法
4.接触器的缺点就是有声音,控温精度不好,固态继电器等于是没有声音的接触器,另外固态继电器和可控硅模块属于一类,都有调压型和调功型
5.如果您还有不清楚的可以再问,仅供参考

楼主:
1,电加热器有220V和380V两种,选择时如何考虑?我一般选择380V,这样只能单相380接法或者三相三角接法,我选择后者,如果额定电压380V的加热器接成星形,寿命是长,但远不到额定功率,温度就上不去,是吗?
2,本例中,我分六组,每组60kW,也就是12根,三角接法,每相并4根,总电流就是90A,对吗?
3.我原以为固态继电器就是代替接触器的无触点开关,看来不准确,好象它的电流都不大,大了很贵,和可控硅控制比较哪个更好?本例我选择可控硅控制,但由于分6组,没必要都用可控硅,打算其中4或5组用接触器控制,基本上常开生温用,另外1或2组用可控硅保温用,是否可行?是否最优?

网友A:
不知道你怎么算的90个电流

网友A:
另外电流的大小是在你选择星接和角接之后算出来的,功率的大小是定值呀

楼主:
下面引用由德信在 2007-7-21 15:24:00 发表的内容:
另外电流的大小是在你选择星接和角接之后算出来的,功率的大小是定值呀

--------------------------------------------------------------------------------------------
没错,电流是在确定接法后算出的!功率虽然是定植,但本来额定电压380V的加热器,你接成220V的电路,自然无法达到额定功率

楼主:
加热器电流估算
单相220V:I≈4.5P
单相380V:I≈2.6P
三相380V:I≈1.5P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呀!是不是太浅显了!
希望懂行的人给指点一下!后面还有问题呢!

网友B(2007-10-05):
我们是杭州晶谷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调压模块,电机正反转控制模块,www.stanssr.com电话:0571-57109910,57109810,13967134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