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和软件连接故障

楼主(2007-07-19):
我用的OMROM PLC 应用软件可以连接到PLC  但是用OMRON 的软件CX-Programer却连接出现问题并且马上PLC模块上又出现红色报错.请高手帮忙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啊?PLC里有程序吗?如果没程序,应该是时钟报警

网友B:
你的PLC不会是空的吧?

网友C:
是不是PLC还在进行啊..停止PLC动作再输入就行了

网友D:
看下协议

网友E:
是不是你的电脑煤油232口啊。

网友F:
报的是什么错误?

网友G:
要把报警信息写上来一起分析

网友H:
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链接的电脑。
我现在就用的是 RS232+CIF01线 链接的CX-Programer。
我的PLC里也没有 程序 空的新买来的。
但是 我连上之后  就一切正常啊
如果你 之用RS232连的话 那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估计是 里面是空的 就是时钟报警了··

网友I:
如果PLC没有程序可能报的是没有结束语(EN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