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压机维修

楼主(2007-07-19):
大家好,请帮我分析一下这台油压机是哪里出里毛病
故障现象:
   开机运行大约1个小时左右主缸退回缓慢,并有‘吱吱吱’的声音。油泵、电磁阀都正常,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油路图,怎么分析?
如果没图也能找出故障,要么是瞎蒙的,要么就是大师的手笔。
不过,你如果能绘出油路图,可能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

网友B:
左右主缸活塞漏油.

网友C:
这要细诊‘吱吱吱’的声音,来自那个部份吧

网友D:
     妳凴什麽說電磁閥是好的呢,有“吱吱吱”的聲音,有可能是電磁閥閥芯,也有可能是油缸活塞漏油。

网友E:
还有可能就是油缸的固定螺栓有松动或者断裂的可能,在压机运行时仔细观察油缸的状态。或者找扳手带一下螺栓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青春飞扬'我是用代换法确定电磁阀是好的.
现在故障已经排除,是主缸上面的尘封引起的.

网友F(2007-09-25):
尘封有这么大阻力!

网友G:
 油温高油缸油封坏

网友H:
有可能是油泵进油口的滤网太脏了,吸油阻力太大后,有空气进入油泵了!呵呵

网友I(2008-03-07):
油封有问题

网友J(2009-08-18):
联新机械厂专业维修油压机 有事请电13925713683

网友K(2010-11-06):
油压机下来,快速很慢是怎么回事呢?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L:
对:1246988133阿财 关于

油压机下来,快速很慢是怎么回事呢?请帮帮我,谢谢!!

内容的回复:

可以电话联系我 13966661491 蒋

网友M:
开机运行大约1个小时左右主缸退回缓慢,并有‘吱吱吱’的声音-----有气蚀现象或者有空穴现象出现。这不是电工负责的事情,是机械的事

网友N(2011-10-12):
益流阀BG 03 32换上了 新的还是没有用,已经确定是益流阀问题

网友O:
油缸需要排气。我也遇见过。

网友P:
引用 网友M:
关于开机运行大约1个小时左右主缸退回缓慢,并有‘吱吱吱’的声音-----有气蚀现象或者有空穴现象出现。这不是电工负责的事情,是机械的事

机电一体化呵呵呵呵呵在小厂挺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