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反转?晕了

楼主(2007-07-19):
我门这有一电风扇不知怎的一直反转,电容线换了也不管用,昨了??

网友A:
只换电容应该不行吧,电容应该是和其中的启动绕组并联的,你在看一下吧!

网友B:
电容与启动绕组,并联还是串联?应该是串联吧!

楼主:
串联,我们怀疑是不是线圈有问题

网友C:
你说你的电风扇一直反转吗?那你为什么买它呢?如果新的时候不是这样那你很定接错了电源进电容的线。或者你的电风扇有鬼,烧香拜一下看看。

网友D:
下面引用由河北赵在 2007-7-19 21:12:00 发表的内容:
  电容与启动绕组,并联还是串联?应该是串联吧!
--------------------------------------------------------------------------------------------

网友E:
两个绕组的公共线接零,其它两个头接电容器,然后用相线分别接这两个头,一头正,一头反,

网友F:
电容两端各有一条进电机,其中一端连了一条去电源,把去电源的那条切在另一边就行了.

网友G:
叶片子反过来拧上就正传了

网友H:
  牧云:  叶片子反过来拧上就正传了  ~~~~ 你试试行不~~~ 我知道一条正丝螺栓无论反正怎么拧都是正丝的,呵呵。

网友I:
很少碰到!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把办法告诉我们下!

网友J:
什么原因??????

网友J:
叶片子反过来拧上就正传
经典回答!!!!!!!!!!!

网友J:
解决了把办法告诉我们下

楼主:
把叶片反过来了!!郁闷

网友K:
站在风扇后面行不???????????????

网友L:
高级学问,研究不透

网友M:
还好不是飞机螺旋桨哦!呵呵

网友N:
简单,把接于电容上的一端的线换到另一端

楼主:
试过了,就是不行哈哈

网友O:
那就怪了,想不通????

网友P:
把整个线圈换个方向试试

网友Q:
把接于电容上的一端的线换到另一端

网友R:
這麼簡單的問題都拿來討論啊

网友S:
调换电容不行,试试把线圈的线反一下

网友T:
朋友,在换个电容试试<我想应该是你的电容不行吧!

网友U:
线接错了吧。

网友V:
這麼簡單的問題都拿來討論啊!好好学习

网友W:
电容上的一端的线换到另一端

网友X: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T:
是不是有主绕组和负绕组之分,把主绕组方的线和负绕组的线头在反过来接接,看看

网友T:
也可以把电容上的一端的线换到另一端

网友Y:
机器组装问题,轴心连轴器对换到另一端

网友Z:
把出线头的接法换一下

网友AA:
下面引用由河北赵在 2007-7-19 21:12:00 发表的内容:
  电容与启动绕组,并联还是串联?应该是串联吧!
--------------------------------------------------------------------------------------------
你是电工吗?常识问题都搞错!应该是并联!

网友AA:
这样的贴以后就不要发上来了哈!

网友AB:
电容与启动绕组肯定要串联。主线圈线头倒换一下转向就转过来。

网友AC:
单相电容电动机的旋转方向决定于两个绕组的连接,想要改变旋转方向只要改变任意一个线圈的两个引出端即可。

网友AD(2010-08-11):
我来,

1。可以去买反转的风页,{换气扇的页子}

2。可以把黄先换红接,红接黄,

网友AE:
把电容的另一段接电就行了,这段别接电

网友AF:
你的电机拆过吗?是不是绕组按反了????

网友AG:
两个绕组的公共线接零,其它两个头接电容器,然后用相线分别接这两个头,一头正,一头反

网友AH:
引用 网友G:
叶片子反过来拧上就正传了

这个我也要顶一顶。

我也自己加一个。叶片子拧反过来上就正传了

网友AI:
可以掉头使用啊,不用管他

网友AJ:
单相电机反转应该是接线错误,希望你以后碰到单相电机比如木工用的电刨用倒顺开关接正反转。一样的道理。

网友AK:
启动线和运转线接翻了倒过来就好了

网友AL(2011-07-20):
你的电机你一定拆过是你拆的过程中把电机定子方向装反了.你拆一下把定子反个方向

网友AM:
源用49楼的定子反了把定子换个方向。

网友AN:
用风扇反面吹不就有风了,呵呵

网友AO:
从哪买的拿回去换,废什么劲呀

网友AP:
今天刚好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也晕了,电容接电的两头都试了,还是不行,最后换电容才好,

网友AQ:
 49楼 cys3252660 你的电机你一定拆过是你拆的过程中把电机定子方向装反了.你拆一下把定子反个方向

严重同意,我前几天就干过这样的事。

网友AR:
引用 网友H:
牧云:  叶片子反过来拧上就正传了  ~~~~ 你试试行不~~~ 我知道一条正丝螺栓无论反正怎么拧都是正丝的,呵呵。

哈哈哈哈,我建议将扇叶镜像以后再使用。

网友AS:
电容应该是和其中的启动绕组并联的

网友AT:
你是不是维修的时候装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