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的问题!!

楼主(2007-07-19):
我们有一个电机,线圈完好,负载不重,就转子有一点磨损,请问一下老是发热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发热是不是很严重。
如果测量电机盖的温度超过环境温度 25 度以上时,表明电机的温升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一般电机温升应该在 20 度以下。一般电机线圈是由漆包线绕而成,而漆包线在温度高于 150 度左右时其漆膜会因为温度过高而脱落,造成线圈短路。当线圈温度在 150 度以上时电机外壳所表现出的温度在 100 度左右,所以如果以其外壳温度为依据则电机所承受的最高温度为 100 度

网友B:
转子有一点磨损,可能是转子变形,摩擦发的热,在车床上把转子找正一下最好,也可以把磨损处用锉刀锉一下,

网友C:
转子磨损那肯定是电机轴承坏了那肯定要发热了呀看一下轴承和轴承座吧

网友D:
转子有一点磨损,可能是转子变形,摩擦发的热,

网友E:
看看动平衡不?可以做个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