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自动打水

楼主(2007-07-19):
大家说一下这种控制怎么样。

网友A:
这样复杂吗?不用吧,想想吧,很简单的!

网友B:
这个电路很简单的,仔细看看很容易明白的

网友C:
这很简单啊,仔细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D:
压力控制建议在管道上有缓冲罐。

网友E:
加个KT干啥
直接整到上限多好
省得总起

网友F:
我也同意楼上的想法,不用延时了,直接通到上限,那应该能使电路简单些.

楼主:
加KT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压力表上限触头接触不良造成长时间打水,起到了保护作用。

网友G:
用的水泵叶轮或其他愿意产水量小
水泵连续几天不停,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当水泵连续长时间工作就保护
建议刚刚时间继电器常闭触头位置

网友H:
这个时间续电器有必要吗?

网友I:
不明白时间继电器的作用,楼主可否讲解一下.

网友J:
时间继电器主要起在手动状态下的延时,以防压力过高

网友A:
没事的,我们公司就有一个,没必要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J:
预防操作人员疏忽

网友F:
有很多的水位计是非常容易老化的,那就会给控制回路带来问题的.

网友K:
www.huayannic.com
SW-01A型液位显示自动控制器
特点:
1、无电极检测液位,避免污染水源,避免了电极被腐蚀造成的接触不良。
2、只采用两根导线就实现了四点水位显示,做到了极高的性价比。
3、增加一个检测头,就可实现水源缺水保护功能,避免了水源缺水造成的水泵空转。
4、具有自动和手动功能,充分考虑了用户使用的方便性,安装简单,维护工作量小。

网友L:
这种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M:
kt---在上下限水位之间增加一个工作点.

网友N:
线路可以阿

网友O:
下面引用由kdz在 2007-7-23 14:38:00 发表的内容:
时间继电器主要起在手动状态下的延时,以防压力过高
--------------------------------------------------------------------------------------------
手动状态下KT通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