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无法解决的难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7-07-19):
    我用485总线做上下位机之间的通讯,上位机采用485板卡,北京海豚公司的CP204,下位机用MAX490,全双工,8引脚,无控制端.下位机程序是用232调试通过的,没有改动.
    现在的问题是下位机只能收上位机的数据,不能发数据到上位机,上位机的串口助手什么也收不到,连乱码都没有!可是下位机接受上位机的数据却很正常。
    通讯距离很短,只有2米,所以我没有加终端电阻。

    请教高人,会是什么原因呢,我已经找了好几天原因了,还是一无所获,手头还没有示波器,急呀,先谢谢各位了!
     e-mail: cwh_2008521@yahoo.com.cn
     QQ:     530708772

网友A:
问海豚公司要最新的驱动程序